请问:洗衣机出现臭味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4-04-22):
请问:洗衣机出现臭味是怎么回事?同事说他家的洗衣机在洗衣服时有臭味,问我是怎么回事?我只好说休息的时候去给看看去。
试问:洗衣机出现臭味会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多半是电机过载后产生的臭味,或者是某处塑料烧着后产生的臭味。如果不是,那就是衣服在里面泡了几十天,旋转起来臭味大挥发。。。

网友B:
衣服在里面泡了几十天,旋转起来臭味大挥发。。。

网友C:
不会是排水管卡住脏东西了吧

网友D:
应该是下水道问题。

网友E:
   这个要看是什么 臭味, 如 是 电线烧焦的臭味多  半是电机过载后产生的臭味,如是 东西 腐烂的 臭味 可能是 排水 泄放不干净 或是 衣物 泡太长时间引起

网友F:
必须搞清楚什么臭味,如果有烧焦的异味可去现场看看,以判断故障所在

网友G:
是不是该清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