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C200HE CPU42内的拨码开关的作用

楼主(2014-04-22):
欧姆龙C200HE CPU42内的拨码开关的作用

楼主:
没有知道吗?

网友A:
脚号1:ON禁止写入用户存储器 OFF允许  2:ON通电时存储器盒的内容自动读入 OFF不读入

   3:ON编程器以英文显示信息 OFF以存放再ROM系统中的语言显示信息

   4:ON允许扩展指令设置 OFF禁止设置扩展指令(默认值)

       5:ON通信端口设置用于RS-232C连接上位计算机 启动位1 数据长度7 奇偶校验偶 停止位

              2  波特率9600    OFF上述设置被省略

        6: ON编程器用的扩展终端模式  AR0712  ON

                 OFF 编程器标准模式     AR0712   OFF

希望对你有用!

网友B:
关注的比较少了,经常性的就是把DIP5脚进行改动,上电后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