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机器人防撞传感器厂家

楼主(2014-04-22):
各位大侠!

        谁有机器人防撞传感器的厂家,请帮忙提供一下,急用,多谢了!

网友A:
可以设置电机扭矩来解决

楼主:
非常感谢1楼的回复!

不过这个防撞传感器是用在机器人的焊机上的,就是防止机器人上的焊机在焊接时碰撞.

网友B:
  一般是可以设置电机扭矩来解决,不过你可在前面接个 距离传感器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