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屏与 S7200在线模拟联不上

楼主(2014-04-22):
用威纶屏E8000与西门子222在线模拟,用MPI电缆怎样设置才能联上?请指导一下

网友A:
接口接的对不对。还有通信电缆是接的对不对,不要把PLC那头接到触摸屏那头。用万用表测量一下。

楼主:
是用E8000软件与西门子222PLC在线模拟。用的是USB/MPI+电缆,能将程序下载到PLC,也能在线监控PLC的运行。停止监控后,再用E8000在线模拟,联不上PLC.

网友A:
E8000 里面设置对吗?

楼主:
设置如下:请指教

网友A:
选 MPI  试试

楼主:
还是不行,没有这个选 项

网友B(2014-07-01):
好像是只能用串口通迅,在线模拟。

网友C:
用PPI电缆无法再现模拟,只能通过串口,电脑要是没有RS232口的话,得买一根U转232,然后再用232转485与PLC通讯,

网友D(2014-08-12):
我也碰到这问题   USB转232的    用西门子的线通讯 就是不行,求解,     监控PLC没问题的  就是不能维纶通在线模拟

网友E(2018-02-08):
我是做隔离器安全栅浪涌保护器的厂家,想看看有没有机会配合操作下的。Q516340675彭

网友F(2018-09-30):
在线模拟要使用正确的数据线, 西门子的MPI线不能被维纶通软件调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A:
E8000 里面设置对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