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7.0与AB PLC通讯变量问题

楼主(2014-04-22):
WINCC 7.0与AB PLC通讯

现在不知道WINCC里面怎么去建变量?

比如说PLC 控制器变量 里面建了一个TEMP bool型变量

那么wincc中的变量应该怎么去建  变量地址那写什么 ?

网友A:
把rslinx设置成OPC服务器,在wincc中添加opc驱动,建立新变量访问opc服务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