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CLR信号请教

楼主(2014-04-22):
我在使用安川电机会出现当传感器检测到的时候,之前发的脉冲电机还没走完;

而且速度越快 没走完的步数越多,我试了下 CLR功能,没有起作用,第一次用伺服电机,不知怎么用,请大家指教

网友A:
尊敬的客户:

       您好!

       确认PN200的值,出厂设置为当清除信号为ON时位置偏差不会累计,

       也就是说CN1-15清除信号必须一直为ON位置偏差才不会累计。

----------------------------------------------------------------------
安川电机 客户咨询中心

上海市黄浦区黄河路21号 鸿祥大厦11楼

TEL: 400-821-3680     FAX: 86-21-53852008

Email:customer@yaskawa.com.cn

<受理时间>

9:00~11:30/12:30~16: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