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mac控制直线电机的问题

楼主(2014-04-22):
使用模拟量的控制方式

但是一使能,电机就会突然移动,然后报跟随报警。

硬件接线上是肯定没问题的,

请问有哪些原因会导致这个现象,检查编码器反馈等参数,也没有设反。

网友A:
开环测试一下,确保输出正电压时电机往正方向走,输出负电压是电机往负方向走。

楼主(2015-05-13):
原因应该是电机在寻相,想问的是pmac对于电机的自动寻相有没有什么办法避免寻相中报错?

只是放大跟随误差,在使能后再恢复为正常的误差范围?

网友B:
是电压的零飘吧。怎么不用位置控制,效果会好

网友C(2018-04-10):
学习学习一下学习一下

网友D(2018-05-23):
零飘了,可以抑制

网友E:
感觉是零飘导致寻相异常,具体现场看看哦

网友F:
是寻相造成发的

网友G:
准备使用PMAC控制卡 学习了解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