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P5 求助

楼主(2014-04-22):
一台S5PLC的机器 没有源程序 把PLC程序下载了(****.s5d)怎么下载符号表文件呀? cross references 得到的是***ls.ini 符号表文件应该是***z0.ini  ***z0.SEQ  没有这个监控的时候不能跳转

网友A:
    这个你去找那个摄影版块的 阿水 去, 他 是玩 S5 的 ,时常有帖子的说

网友B:
  首先你要知道 S5 PLC 内只是存运行程序,不保存 符号表及注释什么的 ~

所以你的 交叉查询也是什么也没有的

楼主:
谢谢 明白了 交叉查询只能知道 输入输出个个点在程序中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