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神有那些原因导致运行中的S7-400PLC停机

楼主(2014-04-22):
最近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产线的一台S7-400PLC,原本在运行状态由RUN变成STOP,请问各位有哪些原因导致停机呀?谢谢

网友A:
在硬件组态里,在线监视CPU后,双击CPU就可以在模块信息里面看到诊断缓冲区的内容了。

所有的诊断信息都可以在这里一览无遗,包括CPU的操作过程,存储卡的工作状态,OB块的组织信息,模板的故障情况等等。

你可以在这里找到故障代码等信息,才好判断故障原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硬件组态里,在线监视CPU后,双击CPU就可以在模块...

 谢谢领域兄,明天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