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200PLC产生三角波

楼主(2014-04-22):
程序如下所示:

顶峰值   VW100

底峰值   VW102

加减值   VW106

输出值   VW104

该程序是 如何产生三角波的?求大神解答

网友A:
 PLC 也能输出 三角波 ?来学习一下 !

网友B:
每个定时中断周期,累加一个数值。形成阶梯波,模拟三角波。

           -

         -    -

       -        -

     -            -

   -                -

 -                    -

-                        -

网友C:
模拟三角波。学到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PLC 也能输出 三角波 ?来学习一下 !

这是别人哦你公司给的程序,感觉这样产生不了,求解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每个定时中断周期,累加一个数值。形成阶梯波,模拟三角波...

没有定时中断, 是不是每次系统刷新的时候执行一次?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每个定时中断周期,累加一...

S7-200好像没有定时扫描功能吧,不用中断的话扫描时间有可能不确定,产生的三角波有发生变形的可能。

也不一定是中断,也可能是子程序或功能块定时扫描,估计。

网友D:
建议楼主用中断写,不然你的三角波真心的很难控制成三角。

西门子没有斜坡指令,也没有定周期扫描功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第五纪...

这是一个子程序,怎么刷新的?

网友B:
三角波周期最小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角波周期最小多少?                 ...

没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