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房三相冷却空调是否也应该加装接触器、断路器和热继电器,或者只加装接触器就好?

楼主(2014-04-22):
电气房三相冷却空调是否也应该加装接触器、断路器和热继电器,或者只加装接触器就好?

网友A:
接触器也没有必要装, 一个带漏电保护的断路器就够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接触器也没有必要装, 一个带漏电保护的断路器就够了!

只要这样就行啦

网友C:
空调内部带有电气保护的,直接加带漏电的断路器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接触器也没有必要装, 一个带漏电保护的断路器就够了!

够了!!!

网友D:
觉得1楼、3楼说的有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