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调试器问题

楼主(2014-04-22):
电源电压380V,用直流调速器能不能产生大于550V电压

网友A:
需要升压交流380V的升到390V以上就可以啦

网友B:
380VAC整流后是440。需要550电压必须经过升压。

网友C:
   你输入的是 AC380V,但是直流调整器内部有 整流 模块,输出控制电机是 直流,但不知道 电压能长到 550V DC  ? 你可测量一下,

网友D:
1.35*380=513,基本上这样了。

网友E:
你只是要直流达到550V,你可采用倍压整流看一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你只是要直流达到550V,你可采用倍压整流看一看。

 小电流可用倍压整流,连接电机可不好玩。

220/380VAC的电网,使用的直流电机的额定电压一般是440VDC,怎么有550VDC的呢?380VAC的峰值电压=535VDC,理论上不可行。解决的办法:在初级加装升压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