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问下时光控路灯不亮怎么回事!谁能帮帮忙呀?

楼主(2014-04-22):
我想问下时光控路灯到点了不亮怎么回事!谁能帮帮忙呀?

网友A:
时光控路灯到点不亮?  看看时间继电器控制方面是否出了问题

网友B:
首先看一下光控电路,在暗光时有没有输出 ,再检查一下所控制的220V 有没有接通。

楼主:
我直接把光控电路甩掉了只用的时控器控制就好了~说明是光控器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