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模拟运行交通指示灯

楼主(2014-04-23):
(一)软件

组态王6.53

V4.0 STEP 7 MicroWIN SP6

(二)硬件

CPU224CN

USB/PPI多主站编程电缆一条

(三)组态与PLC连接过程

1. PLC程序编制与下载

按照逻辑要求编制程序并且下载进PLC

2. 硬件连接

西门子CPU224CN有一个RS485通讯口(PORT 0),组态王与其连接形式有以下几种:

本例通过编程电缆(USB/PPI多主站编程电缆)直接连接,所以在组态王中选择西门子S7200USB驱动。

3. 组态王中组态过程

  • l 建立设备连接

按如下图(1)顺序建立一个连接的200设备,注意:组态过程有设置PLC地址页面,一定要设置成PLC的PORT 0地址(PLC下载程序时设置的地址)。

完成后,就会出现一个COMxx的设备(左侧树状栏)以及一个名为“西门子交通灯”(右侧栏,组态过程中命名)图标。如下图(2)

图(1)

 图(2)

  • 建立数据词典

  • 设计画面连接数据

按如下图(3)中1-2的顺序一步步建立一个画面。完成后,就会出现一个名为“交通灯控制”的画面图标(右侧栏,组态过程中命名)。如下图(3)中的3

图(3)

数据连接过程如图(4)

图(4)

  • 打开运行系统运行

模拟运行就会看到下图所示红绿黄指示灯倒计时变化情况。

网友A:
楼主,你好,

你这个设计是将西门子程序下载到Plc,然后电脑运行组态王监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你这个设计是将西门子程序下载到Plc,然...

 是的。

直接进入“运行系统”就可以监控了。

网友B:
这样一个PLC,一个组态王就可以模拟看程序对不对了,我可以这样理解吗?

网友C(2014-07-01):
学习了,刚进入,我是新手

网友D:
我还是个初手,感觉很震撼

网友E(2017-11-29):
都是大神啊,膜拜

网友F:
谢谢分享,对我非常有用。

网友G(2018-06-24):
进来看看,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