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度变送器使用及维护的注意事项

楼主(2014-04-23):
  之前小编为大家介绍过许多仪器都需要在使用和维护的时候注意一些小的问题,因为这直接关系着仪器的使用性能与使用寿命长短,今天小编继续为大家介绍另一种仪器,它在使用和维护的时候也必须注意几个细节问题,到底是什么问题,下面小编将为大家详细的介绍。

  一、使用温度变送器应注意什么问题

  不同型号的仪表按说明书接线。对于有安全火花回路的防爆仪表,一定要认真仔细地检查是否有短接或错接现象。

  热电阻温度变送器输入为三线制,三条导线的电阻应相等,并处于同一环境温度内。

  本仪表不能安装在危险区内(热电偶、热电阻可以安装在危险区内)。

  安全火花回路的接线(输入信号线)必须有绝缘套或屏蔽的导线,并且与非安全火花回路的接线(电源和输出信号线)相互隔离,以避免互相混触。安全火花回路的接线从上面布线,非安全火花回路的接线从下面布线。

  二、维护温度变送器时应注意哪些问题

  对于防爆仪表原则上不允许拆卸安全火花回路的元件和调换仪表的接线,如有需要,应注意下面几点:

  1.在定期检查时,应尽可能调节零点电位器和量程电位器,而不要幸掉安全火花接线。进行其它项目例行检查时,应将输入线断开。

  2.为保证安全火花特性,换下来的元件不能再用,应找相同规格的元件换上。

  3.当仪表出现故障时,应立刻取下电源保险丝,然后拆开输入线检查端子间绝缘,如绝缘良好,再检查故障,以免造成短路。

  以上就是小编为大家提供的温度变送器使用及维护的注意事项,仪表运行半年应进行一次检修,运行中的仪表应保持清洁、干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