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表校验仪常见5点故障及维修方法

楼主(2014-04-23):
  压力表校验仪再长时间的使用后无可避免的出现一些故障问题,影响测量进度和精度。那么压力表校验仪常见故障问题有哪些呢?该如何的解决呢?接下来小编就这些问题向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

  压力表校验仪校准压力表中经常见毛病大体可以分为几类:

  1、游丝弹性变弱或许损坏。

  这个也首要呈现在压力动摇频频的场所,长工夫的游丝拉伸紧缩使其弹性变弱。假如北侧压力工艺管线憋压或许压力表引压管冻住、凝析招致精密数字压力计指针打翻使游丝损坏,这个也可以经过改换底板进行维修。

  2、弹簧管变形

  这里所说的变形首要是指弹性变形,这种毛病常呈现在目前的压力表上。早的压力表弹簧管芯厚实不管管壁和管径都较大,因而弹簧管受冲击才能及弹性惰性要小,即胡克定律局限大寿命长,因而长工夫运用弹簧管压力——位移关于关系不会发生改动(改动量很小)。目前的压力表出产商运用的弹簧管管壁和管径都很细微,其长工夫运用的耐压性和弹性变差,寿命缩短,首要显示就是弹簧管的胡克定律局限变小,其不线性区不时变大,使压力——位移线性关系局限变小,因而呈现不线性甚至压力表弹簧管直接变形歪曲的景象,甚至形成介质泄显露现风险。关于呈现不线性转变的弹簧管只能做报废处置。

  3、压力表指针不回零

  这个首要是运用一段工夫后弹簧管压力表瘫痪管呈现弹性惰性,形成弹簧管初始位移发送转变,即长工夫的弹性后效使其弹性惰性变大,即可了解为零点漂移。消弭这个毛病方法凡间是定针,定针就是在精密数字压力计不加压的时分把压力表的表针启下,从新固定到零位上,如许就把目前的初始地位作为零点处置完成了零点调整。凡间经过定针后的压力表进行校准其精度大局部合适原先要求,比方回程误差、线性度、精确性、轻敲位移大局部都及格,假如其不睬想依据实践状况可以做进一步伐整。

  4、中间齿轮部分磨损严峻

  这个毛病常呈现在泵出口压力动摇大得场所,在实践运用中由于取压阀开度较大,没有设计缓冲罐或许结果不睬想,招致压力表指针频频在一个压力局限内动摇,比方柱塞泵出口的压力表其长工夫在一个压力局限内频频动摇,招致扇形齿轮与中间齿轮部分频频啮合转变,摩擦力加大惹起某些齿轮损坏。因而发生压力表卡组或许只是不回零指示禁绝景象,扫除如许毛病只能改换中间齿轮和扇形齿轮,操作时可以经过改换下部的固定底板一同改换。

  5、固件松动。

  呈现指针不回零定针后校准还不睬想其缘由就有紧固件松动,其首要是拉杆与扇形齿轮衔接的调整螺钉松动,其本来的地位发作改动招致瘫痪管发生位移的扩大倍数发作转变,惹起压力表指针指示变大或许变小,这个经过在规范压力下调整调整螺钉的地位后固定即可恢恢复先压力表的扩大倍数使指针指示精确。此外还要反省数字压力表芯后紧固螺丝能否松动,弹簧管与拉杆的衔接固定销能否断裂。

  综上5点是在压力表校验仪器在压力表校准进程中发现和维修调整的,校准压力表的还就是维修进程,关于没有资历的人员是不让校准的,其校准进程发生的数据要做为原始记载用于校准记载表格和压力表查验证书中顺次作为压力表精度能否及格。此外校准维修进程要填写任务票,报废的压力表要填写报废单和流转单,顺次做到账目相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