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路器欠压脱扣器安装求助

楼主(2014-04-23):
小弟有一个德力西CDM1-225 330的欠压脱扣器,请教各位大哥应该怎么安装到断路器上面?急。

网友A:
不是一个品牌的话,应该安装不上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一个品牌的话,应该安装不上去的

断路器跟欠压脱扣器是都是德力西型号也相符,但是不知道该如何安装

网友B:
打开断路器的上盖,应该能看到看装位置,直接卡上即可。

网友C:
看你装在什么型号的断路器上。CDM型和DW型安装方式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你装在什么型号的断路器上。CDM型和DW型安装方式不一样。

安装在CDM1-225L上,手头没有断路器,想提前了解下

网友D:
同款同型号上欠压脱扣器才能安装到款同型号的断路器上。找个同款同型的断路器,找本说明书看看图上位置,找到脱扣器的位置,先拆一遍,就能装了。

网友E:
你这个是塑壳断路器的,到时候你拿到本体了,把上盖打开,就可以看到合适的安装位置了!

网友F(2014-05-28):
首先要判断这个东西是不是型号相符的,打开空开的上盖,就可以看见安装它的位置,卡上去应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