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PCC控制的步进电机具有很大的实用价值

楼主(2014-04-23):
步进电机在工业领域应用非常广泛,性能对控制系统的设计具有重要的意义,在设计时需要综合考虑步进电机的步距角、细分数、保持力矩等,使调速系统具有高的可靠性,这对实现PCC控制的步进电机具有很大的实用价值。

PCC 输出的步进脉冲信号用于控制步进电机的位置和速度。也就是说,步进电机驱动器每接受一个脉冲就驱动步进电机旋转一个步距角,改变脉冲频率,则同时使步进电机的转速改变,控制脉冲的个数,则可使步进电机精确定位,以实现步进电机调速和定位的目的。PCC输出方向的控制信号用于控制步进电机的旋转方向,此端为高电平时,电机顺时针旋转,反之,电机逆时针旋转。

分辨率(步进电机运行一圈的步数)的设置可多达16 级,范围从每圈200 步至每圈508 () 0 步不等,可满足用户的不同要求。设置时,可通过对该驱动器上的开关2 的2 到5 位进行。在PCC调速器中选取每圈步数为1000步,这样步进电机的步距角为0.36度,完全满足了调速系统的要求,同时由于驱动器采用了细分技术,因此对步进电机的低频震颤也起到了很好的阻尼作用,增强了系统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步进电机在静止状态时的静态锁定电流有4 种不同的电流等级可供选择。由于PCC 调速器中的锁定力矩较小,故选取静态锁定电流为最大驱动电流的25 % ,以降低步进电机温升并延长其寿命。

山社电机工程师建议为使电机能有最大力矩又不引起电机的振荡和噪音,在PCC调速器中将最大驱动电流设置为7.5A , 供电电压为24v 。电流环增益按下式计算:Ki= 364 000 LM/U 式中 LM——-电机电感(H)U——-电源电压;

需注意,当电机需要改变运动方向时,必须使改变方向的控制电平信号至少保持200us。

将PCC控制步进电机用于水轮机调节系统,数十座电站的运行结果表明,其设计合理,运行状况良好,将步进电机用于水轮机调速器中,有效地解决了以往调速器存在可靠性低的问题,简化了调速器结构并降低了造价,完全能满足水轮机调速器动静态的要求,具有很高的可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