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 TCPIP 转发 求助

楼主(2014-04-23):
3个MCGS 屏 通过交换机连接

1个做MODBUS TCPIP 转发

设备地址1 本地IP 192.168.66.53 端口3000 远端IP 193.168.66.55 端口3000 采集周期100MS 等待时间100MS

设备地址2 本地IP 192.168.66.53 端口3001 远端IP 193.168.66.57 端口3001 采集周期100MS 等待时间100MS

2个MODBUS TCPIP 客户端,分别设置

设备地址1 本地IP 192.168.66.55 端口3000 远端IP 193.168.66.53 端口3000 采集周期100MS 等待时间10MS

设备地址2 本地IP 192.168.66.57 端口3001 远端IP 193.168.66.53 端口3001 采集周期100MS 等待时间10MS

现在问题是

当客户机先插网线再上电,通讯能建立 ,能正确收发数据,但运行几个小时后通讯会断开,通讯状态显示0

如果客户机先上电再插网线,或者运行中拔掉网线再插上,通讯不能建立,但此时的通讯状态仍然显示0

2台客户端均如此

通讯日志显示10038错误

网友A:
先问下你几个问题:

1.软件是什么版本的?

2.驱动版本号是多少?

3.用的什么型号的触摸屏,是什么时候的触摸屏

再跟你说下,从站的通讯状态是没什么意义的

网友A:
告诉你个简单粗暴的方法,把网络类型选择UDP,两端都设置UDP

楼主:
恩,谢谢回复

软件版本7.6(03.0002)

MODBUS TCP  3.043000

转发版本 2.005000

屏幕 1162IH 13年出产的

确实想弄懂为什么不行,或者有什么办法可以实现自动重连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告诉你个简单粗暴的方法,把网络类型选择UDP,两端都设...

这个只对某些系统有用

网友C:
就我了解,modbuTCP/IP三屏或三屏以上通讯只能单向采集,双向控制的话运行一段时间就会断开,误解,串口modbus数据转发没有这问题。

网友(2019-09-10):
在一个Modbus系统中只能够有一个客户端,当出现多个客户端会造成系统混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