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EH3 DVSPO指令执行时无脉冲输出

楼主(2014-04-23):
台达EH3 DVSPO指令执行时无脉冲输出

请大神给看看程序有错误吗?

为什么用DVSPO发出脉冲时PLC不执行呢?

网友A:
加速时间不对,D232不符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加速时间不对,D232不符

MOVP K10000 D230最好用个上升沿。

段频最好计算出来

网友B:
加减速时间太大了,一般只能设置在5000毫秒以内!虽然从程序上看,楼主定义了k100;但肯定有数据占用了D232。建议查找指令,是否有D231之类的数据寄存器?

网友C:
DVSPO是32位,你的加减速时间地址D232就不对,被D233占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