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i -7300a数据采集 有数据丢失问题

楼主(2014-04-23):
   各位大侠,小弟用凌华的pci-7300a板卡实现数据采集,外设的数据发送频率为20MHZ,数据流量为16KB/S,采用多缓冲模式接收数据,然后另外开线程把用户缓冲区的数据存入工控机固态盘,开了两个用户缓冲区,每个大小1MB,还是出现丢数据的现象,而且丢数据很有规律,一个缓冲区大小(1M)后出现丢数据,而且丢的数据大小刚好为1M,重复出现。函数调用流程参考的是驱动安装中的样例程序,感觉基本没什么问题,采用外部时钟的模式,后来改用握手模式还是出现数据丢失,用检测溢出的函数DI_AsyncDblBufferOverrun检测到有数据溢出,请问这个函数检测的是哪个部分的缓冲溢出,是FIFO、DMA还是用户缓冲区,不知问题出在哪里,恳请各位提供一下帮助,小弟不甚感激

楼主:
   外加一句,凌华的技术支持真差,好像是分地区的,北京的不受理,说是工程师出差了,让我打上海的,结果上海的一直没人接。。。。

网友A(2014-05-28):
性能指标:
1.双通道同步采样,采样率最大1G Sa/s,转换精度8bit;
2.采样率可通过软件配置;
3.内部板载FIFO,每通道存储点数最大6万点;
4.具备硬件累加功能,累加次数最大为224(16777216),可软件设置。
5.信号输入范围:1Vpp或5Vpp可选(默认1Vpp,出厂前设置);
6.模拟输入阻抗:1kΩ或50Ω可选(默认1kΩ,出厂前设置);
7.模拟输入带宽:DC~250MHz;
8.触发源:支持触发输出,触发脉冲宽度可软件设置,最小2ns;
9.数据读取方式:高速USB2.0传输,传输速度40MB/s以上;
10.时钟源选择:板载自带高精度时钟;
11.采集卡超量程及电源电压超范围保护功能。
12.采集卡型号:NDAQ-D1000N
13.采集卡尺寸:

“成为业内优秀的高速数据采集卡供应商”是我们共同努力的目标!

关于诺驰采集卡:

诺驰采集卡拥有高速数据采集、高速信号处理、实时累加存储等先进技术。  诺驰采集卡为用户提供稳定可靠的标准采集卡产品和技术,也可为用户量提供定制化的高速数据采集解决方案。

全国咨询电话:0574-55229191

官方网站:http//:www.nuotch-da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