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他励电机如何供电

楼主(2014-04-23):
直流他励电机,标有A+, A-,B+,B-等四个接线柱,请问怎么供电?如何实现调速?其中A+, A-是励磁绕组,B+,B-是电机绕组。两个绕组分别怎么供电?这个调速的电压范围是多少?

网友A:
他励直流电机分电枢绕组和励磁绕组,看你用什么方法进行调速。

网友B:
励磁绕组就是产生一个磁场,看励磁电压是多少,一般是220VAC整流。

电枢绕组就是转子线圈,也要看额定电压是多少。改变电枢电压也就改变了转速。

弱磁调节:电枢电压保持最大值,减小励磁电压,转速将高于额定转速。但是输出力矩将减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