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PLC 温度采集

楼主(2014-04-23):
我用的是WRN230热电偶和 CZ2171,可以测0-1100,K度,其实是参考这个图  我用的是AIW0,程序就是借用这个,200PLC  模拟输入,我的量程是0-1100  我把程序里的200换成了1100。我今天测了   VW8里数据在变化  但是感觉 VW8里不是温度 ,似乎有点大 ,显示是100到400之间的数,我测的室温,再用打火机烧了烧热电偶。我只想做下实验,不需要太精确。需要用补偿线么?

楼主:
上面程序 方法对么?清各位指导

网友A:
上面所用公式是对的,WRN230热电偶和 CZ2171,可以测0-1100K度,其对应的输出信号应为4~200mA电流输入给EM235模块,其EM235转换的对应数字量AIW0为6400~32000,其整数运算公式应为:

     T = 1100×(AIW0-6400)÷(32000-6400)= 1100×(AIW0-6400)÷25600

  根据你说的室温下运算温度=100~400之间,很有可能是EM235的设置不对造成的,即EM235设置是0~10V(或0~5V)电压,而不是0~20mA。而变送器输出的是4~200mA电流,温度=0度时,变送器输出的电流=4mA,由于并接RA电阻(250欧)则输入给EM235的电压=1V,而不=0V,则按上式运算结果 T=1100÷5=220,如室温=20度,其输出电流将大于4mA,如按上式运算其温度值将大于220

网友B:
学习了,非常感谢。。

网友C(2018-10-11):
程序没有错误, 但是第一它是AIW4,不是AIW0, 第二程序的写法是0~1100温度对应4~20mA的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