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加入输入点?

楼主(2014-04-23):
我已经在FB10里边添加了输入读取信号,在x4h和x3 之间

网友A:
 你的 FB 10 是 功能块,是调用 的 块, 那样 的话 你要在 功能块的 输入输出中修改 程序,将 你 需要的 条件 在 调用 块中编程 后 再重新调用

楼主(2014-05-28):
引用 网友A:
你的 FB 10 是 功能块,是调用 的 块, ...

 谢谢,已经解决啦哈

网友B(2018-10-12):
把你需要的,先写在功能块中,再调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