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检修电除尘高压控制柜?

楼主(2014-04-23):
高压控制柜检修:
1) 清扫高压控制柜内元器件、二次接线、端子排。
2) 检查元器件、二次接线及端子连接情况。
3) 对主回路进行检查,主回路操作应良好,开关应无异常,对发热、烧毛、接触不良的接点进行处理民,紧固各接线端子的螺丝,更换发热老化的连线。
4) 各操作把手、按钮等应操作灵活,指示正确。
5) 将一、二次电压表和电流表送交校验。
6) 检查可控硅的冷却风扇。
7) 检查可控硅,可控硅应无损坏。用万用表检测,其正表笔接阴极,负表笔接阳极,当控制极不加触发脉冲时,电阻值很大,达到M级;当控制极加触发脉冲时,电阻应很小。如损坏应更换,更换时应注意型号须相同。
8) 检查各印刷电路板上电阻、电容、晶体管、集成电路等应无损坏,无接触不良及相互短接现象,各测试点电压波形正常。
9) 根据厂家说明书,调试低压延时跳闸和过电流保护跳闸,使之符合厂家要求。
10) 检查安全闭锁装置是否正常。

网友A:
每一步都不能少。

网友B:
顶起资料, 每一步都不能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