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除尘高压供电系统的故障处理方法

楼主(2014-04-23):
电除尘高压供电系统的故障处理方法:
1)开路试验
   把隔离开关打到与电场切断的位置,从控制柜缓慢升压,注意观察一次电流的指示情况。正常情况下,该指示值很小。
2)检查测试
1、铁心对地绝缘阻值为0;
2、低对地绝缘阻值:≥400MΩ;3、高对地绝缘阻值:≥1000MΩ;
4、取样电阻78MΩ(U2=60~80KV的变压器)。
5、硅堆正反向阻值:用2500V的摇表检查硅堆的正反向极性,若反相阻值为“0”,则有可能是硅堆或电容击穿。把电容拆下测量,若电容阻值为“0”,则是电容损坏;若电容阻值正常,则是硅堆损坏。
6、高压绕组直流电阻值。把所测量的高压绕组直流电阻值与标签上的直流电阻值进行对比,如相差较大,则该绕组有问题;如相差不大,则必须通过试验进一步判断(即变比试验)。
3)变比试验
   拆除高压绕组与硅堆板连接线(单边),用调压器从低压侧输入约5~10V,观察一次电流变化情况,如有明显指示,则表示存在短路现象,用万用表分别测量各高压绕组感应电压。根据变压器原理,同匝数应同电压,若高压绕组同匝数有同电压,而I1有明显变化,则判断低压绕组有短路现象。对于高阻抗,在判断低压绕组有问题后,还必须分别通电,比较两边参数,以进一步判断。

网友A:
分开路试验、检查测试、变比试验三大部分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