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二次回路有何检修质量要求?

楼主(2014-04-23):
低压二次回路一般随被控制的电动机及设备同时进行检修。
有以下检修质量要求:
1 端子排整齐清洁,标号清楚符合实际,接线正确,若改变接线,必须给出更改后的接线图。
2 二次回路绝缘电阻应高于0.5MΩ。
3 回路中所有接线螺丝应无松动。
4 配线整齐,用卡子固定好,备用线芯就放置好。
5 仪表及互感器、分流器应清洁、完整、无损伤。仪表指示正确,刻度及红线清晰。
6 继电器接触良好,无烧灼及短路现象,接点压力、超额行程及接点的弹性良好。线圈无烧伤、断线及短路现象,活动机构无卡涩,动作正确可靠。延时继电器的延迟时间符合要求,保护继电器整定值正确。
7 按钮、转换开关、限位开关、事故按钮、主令控制器等接点均清洁干净,接触良好动作正确可靠。其弹簧性良好,无卡死或不能返回现象。
8 指示灯具及装置完好,灯光指示正确,闪光装置、电铃、喇叭动作正确。
9 回路内的变压器、变流器、调节电阻及电容、电感均清洁完好,无异常现象。各元件绝缘电阻不低于0.5MΩ。有整流器及电子元件的回路,应用万用表代替检测。
10 联动回路及程控控制回路,动作顺序正确可靠。检修后做联动、事故按钮跳闸等试验。
11 延时继电器(包括电磁式合闸继电器)应检测其动作延时时间,其值应符合要求。
12 各过流、断相保护器的整定值应符合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