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刚刚接触机器人,ABB的搬运机器人,求大大为我解决下这个疑惑

楼主(2014-04-23):
就是机器人在搬运几个位置不一样的工件到另外几个不同的位置,有什么比较快速的方法去定位他们的位置。

网友A:
 不是很清楚 你的 描写呀, 建议配上 现场工作需要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很清楚 你的 描写呀, 建议配上 现场工作需要...

就是我要编写一个程序在9个不同的位置搬运同一个工件到另外9个不同的位置。中间不中断

网友B:
如果是有规则的位置。。。可以使用偏移指令。。。

要是没规则的话,那就只能一个个点位去示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