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伺服电子齿轮比问题

楼主(2014-04-24):
安川伺服的电子齿轮比。我能看明白,但是松下这个我就不明白了,是怎么计算的,,48 和4B是随便设定的吗?按自己所需的精度?若4B,我需要的是36000。这里只能输入最大值10000。那怎么办。不明白啊。再加上外接的减速箱1:15的该怎么算

网友A:
A4系列的伺服是最大只能输入10000,但是现在的A5系列更大的多的数值都都行。

网友B:
这个电子齿轮比,是按约分来的。

要结合你的实际需要去设定一个比例

比如松下伺服默认10000P/r

而你需要1000P/R

那此时你可以设定分子1分母10

再比如你实际计算你需要356P/R

那么这时48和4B的参数重要性就体现了,

10000*(48/4b)=356

也即48 设定356,4B设定10000 即可

网友B:
具体参数请参阅手册,

我只是打个比方,不能对号入座

网友C(2018-01-06):
写的不错,讲解的很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