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德国的路斯特传动

楼主(2014-04-24):
有谁能帮我介绍一下路斯特传动这个品牌怎么样,比如品牌地位,变频器性能,质量这方面的

网友A:
 没有用过这个品牌的 !

网友B:
你说的这个品牌,我还真是是没有听说过的,我主要是做德国, 意大利欧洲那边的工控仪器仪表的贸易商,我们可以相互多交流学习下

网友C:
东西是好,而且很贵,欧洲进口纺织设备上用的多,其实如果没有品牌要求,同等性能的变频器也很多,没必要用路斯特,以后备件维修升级改造都是问题

网友:
洛阳兰迪玻璃机器股份有限公司的玻璃钢化炉的弯段提升用的就是lust的伺服驱动器,用s7-300 PLC通过profibus总线控制伺服驱动器,还需要在伺服驱动器内写一小段所谓的plc程序

网友:
网络不知道咋回事,提交后好像和没提交一样,所以就按了多次提交

网友D:
头一次听说,没见过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头一次听说,没见过                  ...

网友F(2017-08-31):
最近遇到问题了,兰迪的弯钢设备,伺服坏了,换了一台新的,文件下载不了,没反应,问路斯特售后,那态度,很不耐烦呀,一问三不知,哪位知道怎么下载文件麻烦告知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