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指教S7-200 PID的用法。

楼主(2014-04-24):
本人刚刚接触PLC200,就碰到一个需要做恒温的项目,之前没做过。据说需要用PID控制,望高手指教!非常感谢!

网友A:
 去 论坛 找相关的例子程序的看看吧!

网友B:
设置PID向导,调整好好输出周期,全部参数设为0

先调KP,阶跃超调≤5%-10%

再调TI,逐渐减小TI值(TI越小积分作用越大)。

调节TD,如果被控对象经常受到不规则干扰出现波动,可适当加上TD

不过西门子S7-200的PID算法是很基本的,能解决大部分闭环控制场合,但是高端的基本都用不了

网友C:
楼主说说加热对象是什么?

网友D:
<此处内容被屏蔽>产品手册<此处内容被屏蔽>西门子S7-200可编程控制器系统手册(西门子S7-200可编程控制器系统的使用入门、安装、指令、网络通讯、硬件故障以及PID面板控制等方面的内容。 )

网友E:
还没接触过,进来留下脚步

网友F:
PID向导,还有调试板。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