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1400便携式柴油发动机转速表的特点和规格

楼主(2014-04-24):
GE-1400便携式柴油发动机转速表,是专门为4冲程柴油发动机的转速测量而设计制造的便携式数字转速表。只要将脉动传感器CP-044 夹在燃油喷射管上,就可以在显示器上读取发动机的r/min 转速值。

GE-1400便携式柴油发动机转速表的特点:

1、带记忆储存功能,最大可保存20个数据模拟输出与脉冲输出为标准配置

2、模拟输出0 ~ 1 V/0 ~ F.S.(F.S.可任意设置)、10 bit D/A变换

3、脉冲输出Hi电平:大于+4.5V、Lo电平:小于+0.5V

4、带背景照明功能,在光线不足的地方也能读取数据带触发器调整功能可使用三脚架测量

GE-1400便携式柴油发动机转速表的规格

1、测量对象:4冲程柴油发动机

2、传感方式:检测燃油喷射时在燃油管内所产生脉动信号

3、适配传感器:CP-044(选购件)

4、运算方式:周期运算方式

5、测量间隔:1秒+1周期以内

6、显示器:5位液晶显示,带背景照明 (字高:10.2mm)

7、显示刷新时间:间隔1 ± 0.2s

8、显示单位:r/min、r/s

9、测量范围:400 ~ 8000 r/min (采用 r/s 单位时,可用左例 r/min 的指标除以60来求得)

10、测量精度:显示值(*) × (±0.02%) ± 1位(*显示值为不带小数点的计数值。)

11、记忆储存功能:最大可储存20个数据

12、溢出功能:当测量值超出测量范围时,有溢出(ERROR记号)显示

13、转速上限警告功能:当转速测量值超出预先设定的上限值时,有上限警告(↑记号)显示

14、触发电平调节功能:本体右侧安装有旋钮可调节

15、模拟输出:

(1)与转速显示相对应

(2)输出电压:0 ~ 1 V / 0 ~ 满量程(全量程可任意设置)

(3)变换方式:10 bit D/A变换

(4)直线性:± 1 % / 满量程

(5)输出信号刷新时间:小于50 ms + 1个周期的时间

(6)温度稳定性:±0.05% / 满量程 / ℃(零点与量程)

(7)设定误差:±0.5% / 满量程

(8)负载阻抗:大于100 kΩ

16、监控输出:用来监控来自传感器的信号(与模拟输出切换使用)

17、脉冲输出:

(1)每检测出一个信号,则输出一个脉冲

(2)输出电压:Hi 电平 大于+4.5V;Lo电平 小于+0.5V

(3)输出电平的逻辑理论:正逻辑

(4)负载阻抗:大于100 kΩ

18、使用温度范围:0 ~+40℃

19、保存温度范围:-10℃ ~+50℃

20、电 :源7号干电池(1.5V)×4节,或采用专用AC交流电源适配器PB-7080(选购件)

21、电池寿命:大于32小时(背景照明OFF时)、8小时(背景照明ON时)

22、电池不足的告警显示:当电池电压降至约4.4 V以下时,会出现电池不足的告警(LOW记号)显示。

23、外形尺寸:186.5(W)× 47.5(H)× 66(D)mm

24:重 量约280g (包括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