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0AVI03000 二线制、三线制仪表接线

楼主(2014-04-24):
如标题,140AVI03000 二线制、三线制仪表如何接线?说明书介绍不够清晰!谁能给我分别画下这两种接线方式.

网友A:
每一路都是一样的,都是4个端子。

以第一路为例:

1. 24V供电输出,给2线制仪表供电。

2. 信号输入端。也就是说必须要有4-20ma电流流入。

3. 接地端

4. 空

2线制仪表接1,2端子;4线制仪表接2,3端子。

没有3线制。表象的3线是4线制的共地的接线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