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PLC SFC指令疑问

楼主(2014-04-24):
各位大侠,公司设备欧姆龙程序有用到移位寄存器,下图红线圈内使用常断标志,这样不是意味着该寄存器永远不执行嘛、、监控程序时能正常移位,请问、这到底是什么情况?

网友A:
第一个参数是数据输入位,表明当移位时,由数据输入位移入最低位,最低位移入次低位,依次类推。

而是用P_OFF说明每次移入的数据为FALSE。第一个参数与SFT指令是否执行无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参数是数据输入位,表明当移位时,由数据输入位移入...

网友C(2014-09-09):
程序中或许有一个 MOVL #1 90  等于给90的最低位传入数值。

网友D(2016-11-06):
关注论坛中的各种欧姆龙SF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