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虾,有没有人知道昆仑通态触摸屏连不上u盘是什么回事啊?

楼主(2014-04-24):
dsaf

网友A:
一般屏通电启动后,插上U盘,系统自动转入到程序下载对话界面,确定下载即可

如果没法启动这个环节,估计是触屏的USB这块出了问题了。

你可以咨询哈昆仑的技术支持。

网友B:
是要下载工程还是U盘导出屏中的历史数据呢……

网友C:
插鼠标试一下看有没有用,如果有用就换个U盘,U盘最好是不要超过8G。

网友D:
通电后按住触屏进入菜单。

网友:
我是想下载程序到U盘,可是插上去后没有反映,试了两个都三个触摸屏都不可以确,我买那个新的就行关,是不是设备厂家设置了什么无法读取里面的程序啊???有没有这个可能,如果是的话,有没有办法读出来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要下载工程还是U盘导出屏中的历史数据呢……

我是想下载程序到U盘,可是插上去后没有反映,试了两个都三个触摸屏都不可以确,我买那个新的就行关,是不是设备厂家设置了什么无法读取里面的程序啊???有没有这个可能,如果是的话,有没有办法读出来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一般屏通电启动后,插上U盘,系统自动转入到程序下载...

我是想下载程序到U盘,可是插上去后没有反映,试了两个都三个触摸屏都不可以确,我买那个新的就行关,是不是设备厂家设置了什么无法读取里面的程序啊???有没有这个可能,如果是的话,有没有办法读出来呢?

网友C:
对:   我是想下载程序到U盘,可是插上去后没有反映,试了两个都... 内容的回复!

 买了新的什么?触摸屏还是U盘,厂家不至于设置什么让你无法读取程序的。

网友E:
U盘文件系统得是FAT32的才能识别,NTFS的不行,把U盘格式化转换一下文件系统就行了;不然就是USB口出故障了,可以返厂维修,昆仑通态触摸屏类似的非人为问题都有免费保修的。

网友(2014-06-15):
引用 网友A:
楼主一般屏通电启动后,插上U盘,系统自动转入到程序下载...

具体情况是这样的,我一个屏(触摸板)坏了,里面的程序用U盘乍读取都没有反映,后来格式化后就可以读取U盘了,但是我里面的程序没有了车间里还有一样程序的屏,但是插入U盘后还是和原先的那个一样,没有任何反映.

网友C:
对:   我是想下载程序到U盘,可是插上去后没有反映,试了两个都... 内容的回复!

 返修吧

网友F:
触摸屏Usb接口有问题吧

//////////////////////////////////////////////

针对行业应用定制HMI和控制器,就找上海繁易电子,中国工业触摸屏定制和工业电容屏制作专家,联系人,小王,13651915493,QQ1647674321

网友B:
引用 网友G:
网友B  是要下载工程还是U盘...

直接联系下昆仑客服把……

网友H(2017-09-25):
可能接口损坏。了

网友I:
也有可能U盘插口接触不好,换个U盘试试。曾有个U盘发现就是这样的,永久了后有时插上也没反应,发现就是插头的问题。

网友J:
U盘格式,好像是有要求的。

网友K(2018-08-02):
我用硬盘试了一下USB口,显示为不识别(那么这个触摸屏USB口应该是好的吧???)接着我用U盘去试,U盘刚插上闪了几下灯。总之读不出来我要下载的界面???《各位大佬,等着你们的答复》,不在线也很焦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