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liltools使用

楼主(2014-04-24):
我想把Galiltools的offline改成在线编程,怎么设置???求大神指点。就像是设置成第二张图片那样的

网友A:
点那个加号,或者是菜单中的controller---connect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点那个加号,或者是菜单中的controller---c...

不行,一点就是错误1010还是0101来着,提示是500ms才能写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点那个加号,或者是菜单中的controller---c...

而且18x2卡上的红灯不亮,这个怎么解决一下?谢谢刘工指点

网友A:
您在安装galiltools软件时,可能没有安装PCI驱动。或者,您在设备管理器中先确认DMC-1842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