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 FX1N-40MR无聊拆拍

楼主(2014-04-24):
今天下午闲着无聊,电脑也忙着下载EPLAN软件,大概也两个小时。

桌边放着一块三菱FX1N-40MRplc,从来没看过三菱的内部结构,闲着也是闲着,于是乎,就有了下面的故事。

边看边认识了一些元件,在此简单描述,还望各路高人多加指点,补充。

先来张整体图。

面板除了型号标示还有IO信号及运行状态指示灯。更具三菱特色的就是这种黑灰色。

侧面的产品型号信息。

在打开之前,三菱的机壳在对角线位置有两个长螺丝,松了之后,两个侧面都有一处卡子。推进去,轻轻一拔,PLC内脏就出来了。

再看内脏之前,先补充个PLC实际端子分布图,新接触PLC的朋友可以对照看图。

准确地说,掀开盖子后,看到是PLC内部的电源板。

好大一个电容,至今,除了单相电机电容之外,小电器里面这是第一次见这么粗的电容。

下面看到是PLC内部CPU板的背面了

给大电容特别来一张,400V,180UF.有个温度值,估计是电容最高耐温了。

一个8050三极管,看了散热片,记得好像是NPN型的。

看电源板,我最不理解的就是变压器一样的这些线圈,不知道是什么作用,电感?

板子上2个电感,1个变压器。

这个应该是保险管,不同于我们常见的熔断器。不太确定。

下面这个散热片最大,不知道是不是三极管,三个引脚。

有可能是稳压管。

电源板,适合用于40点,和60点的PLC。三菱的LOGO.

挤在大胖子旁边的这个元件,是整流桥。去了直角的那边引脚是正极。

电源板的背面,整个电源一个螺丝固定在壳子底部。

下面看CPU板。

这个必须把信号指示板,通信板等要掀起才能看到。

壮观吧,16个继电器,排列整齐。

跟每个继电器相连的有2个芯片。

这两个芯片我估计是输出锁存器。

根据PLC工作原理描述的第三阶段——输出改写期间。程序履行期间的运算成果被存入输出映像区,而不送到输出端口上。在输出改写期间,PLC将输出映像区中的输出变量送入输出锁存器,然后由锁存器通过输出模块发生本周期的操控输出。若是内部输出继电器的状况为“1”,则输出继电器触点闭合,通过输出端子驱动外部负载。

据此,我估计是输出锁存。

这个应该是三菱自己的CPU了。

下面是输出电路端子内部,

黑色IC估计是集成的光电耦合器,白色那种,也是。

在这里不知道为什么用了两种,估计灵活设计。

下图最右侧的向下的两根布线,是电源板供到PLC端子的24VDC电源。

端子旁边的依次就是C0M1,Y1 .............

CPU搞了黄色的漆还是啥东西,估计是起保护作用。

说实话,面板盖子拆了半天,没拆下来。

卡得非常紧,我怕搞坏了可惜。

电路组成估计是:IO信号指示电路,编程通信电路,扩展通信电路,以及PLC起停开关电路

这些都是根据实际PLC面板端口猜测的。

就到这儿吧。

最近论坛有点小痒,发此贴,献给PLC入门学习的小伙伴。

电路板注释不对的地方,请熟悉的朋友楼下补充哈,谢谢!!!

网友A:
小诚对板子的介绍还蛮清楚的嘛!来顶你的原创,辛苦了。

网友B:
照片不错!介绍很详细。顶楼主

网友C:
介绍的很详细,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D:
都穿马甲了 啊

网友E:
三菱PLC的CPU都有三菱标志吗,我拆过一个没有,是不是水货啊

网友F:
这样的帖子要支持,顶起!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三菱PLC的CPU都有三菱标志吗,我拆过一个没有,是不...

那很有可能,记得有个朋友买了块三菱的FX2N,写了程序进去后,发现有些功能指令无法正常执行。

后来换了台PLC,正常了。我判断不正常的哪款PLC是仿制三菱的,功能指令没仿成。

三菱的仿品很多了。

楼主(2014-09-04):
引用 网友G:
qt33t    谢谢楼主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网友H:
真的是很牛X的人物啊,强悍

网友I:
謝謝前輩拆機分享 讓我見識內部元件構造

网友J:
谢谢楼主详细的介绍,仔细的看完了,拿了一个来对比拆开看了看

网友K(2014-10-15):
第一次见三菱内部结构,学习了

网友L(2018-06-13):
这个拆解介绍太不专业了吧,误人子弟啊。8050根本就不是三极管,而是稳压专用芯片,黄色油漆封装的也不是CPU芯片,而是信号处理芯片,与继电器连接的2个芯片也不是什么锁存器,而是达林顿管驱动芯片,用于驱动输出继电器工作的。类似变压器的电感线圈是扼流圈起滤波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