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位于写保护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4-04-24):
(无正文)

网友A:
可能是项目程序所在的文件夹被设置了只读属性

网友B:
1, 可能是 程序设备只读状态

2,可能PLC 运行于保护状态

3,可是你所打开的块是S7 软件中保护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项目程序所在的文件夹被设置了只读属性

解决了,用管理员权限运行软件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可能是 程序设备只读状态2,可能PLC 运行于保...

是我没用管理员权限运行程序,才出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