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是这样?

楼主(2014-04-24):
龙门刨是30KVA直流发电机供电。拖动直流电机22KW。改为300A可控硅全控桥式整流供电后。吃刀大一点就闷车。同样吃刀量,由直流发电机供电就能正常加工。百思不得其解。特来向高手请教。请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没用过这类设备,只能帮顶

网友B:
先在闷车时观测电流平均最大值是多少?如此情况限流调的太低了吃刀后电流被遏制住了,电机输出功率上不去,恒转速控制变为恒功率控制,就是不闷车加工出来的东西也不好。总之直流控制器没调整好。参考直流控制器说明书,数字式控制器调参数,模拟式控制器调可变电阻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在闷车时观测电流平均最大值是多少?如此情况限流调的太...

谢谢指导。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