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帮忙,非大神勿入

楼主(2014-04-24):
学校举行比赛,我们什么都没学,求51单片机的简单设计,求有图有源代码有材料清单,各位大神帮帮忙显显身手吧

网友A:
楼主你好

你来这里找资料,算是你找对了。

单片机学习最有意思的是制作。

鉴于你要求的简单电路

推荐你看下面电路图采购器件制作。

这个电路,你可以编程实现各类控制。

如果在补充的各DS18B20温度传感器,就可以检测温度,实现高低温报警。

下面是三位数码管结构图

万用焊接板结构图,这个板子焊单片机电路板很方便。

一直不好意思拿出来,以前学着焊的,后来没怎么完善。

有张照片留着呢。

元件清单:(不是很全,你可以和图对照哈)

万用板

单片机

单片机底座

74HC14

74HC14底座

UL2003

UL2003底座

串口头

USB方头座

USB方头电源线

排阻1.5K

排阻1.0K

3位一体数码管

有源蜂鸣器

温度传感器

晶振12MHZ

瓷片电容

电解电容

电阻

发光二极管

焊接导线

焊锡丝

自锁开关

按键

螺柱

螺母

网友B:
呵呵,小诚的家当还真不少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呵呵,小诚的家当还真不少

网友D:
一楼威武

网友E:
  一楼强大, 不是大神,但要留下脚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