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ZBK-1000气体报警控制器,怎样实现电扇的联动??谢谢啦

楼主(2014-04-24):
如题

,有知道的吗

网友A:
不知道,没听说过

网友B:
联动是否就是我们所说的连锁这个可以在报警仪的后面开关量输出上接上线缆到风扇的电源上,如果报警器报警其报警开关接线端子就会吸和,那么风扇的电源就接通了。

网友C:
就是将气体报警器的输出信号发送到控制器,然后通过控制器控制风扇!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就是将气体报警器的输出信号发送到控制器,然后通过控制器...

 你这个方案搞大了。同意2楼的,报警仪后面的开关量输出请注意触点容量、电压等级(可能会是晶体管输出型的)。

因为风扇是感性负载,建议加隔离继电器。

网友E:
报警器上肯定会有报警输出(开关量),这个开关量可以控制一个中间继电器,中间继电器的触点来控制风扇的电源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