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变频器 C

楼主(2014-04-24):
公司1台安川616G5 -4055的变频器,配套的是45KW的电机,用在港机变幅。最近总是在使用中跳电,主要是过载,但实际负荷并未超标,电机额定电流时76A,后调整为83A.但是还是跳电,查询故障记录。实际电流为60多A,于是尝试电机自学习,设定好的电机的额定参数后,开始自学习, 马上跳出“tune aborted I-det.circuit”,不知道对应什么故障。请高手帮忙!谢谢

楼主:
这套变频器就一个主板和一个电源模板,采用无PG矢量控制!

网友A:
尊敬的客户:

       您好!

       先排除是否是硬件故障。

       电机测检测:检测线间电阻是否平衡。

       变频器测检测:输出侧相间电阻是否平衡。

       全部正常后,进行参数初始化后,再进行自学习。

----------------------------------------------------------------------
安川电机 客户咨询中心

上海市黄浦区黄河路21号 鸿祥大厦11楼

TEL: 400-821-3680     FAX: 86-21-53852008

Email:customer@yaskawa.com.cn

<受理时间>

9:00~11:30/12:30~16: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