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原理图如何设计电气柜 ?

楼主(2014-04-24):
包括高压柜,低压柜,有没有一些参考资料之类的?

网友A:
  高压柜,和 低压柜  所有资料的话真是太多, 建议论坛 里找找

网友B:
http://bbs.gongkong.com/d/201310/527920_1.shtml

很多的,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C:
还要有清单,最好有布局图。

网友D:
有了原理图后,在原理图上找到所需电器的型号,就可以做出清单了,再翻资料找电气元件的尺寸大小,在标准柜的底板上摆出来,这是比较费力的做法。给个局部样图看一下!现在有些电气绘图软件,只要你绘出原理图,并在数据库里建立相应型号的电气元件,就可以自动生成清单和排版图了。

网友E:
楼主不妨找找类似的参考资料 看看

网友F:
多找一下参考资料,有原理图,安装应该还行了。

网友G:
建议你看看实际的柜子,闭门造车是不行的

网友H:
这个直接让成套厂家帮你解决。。

网友I(2016-06-22):
引用 网友D:
有了原理图后,在原理图上找到所需电器的型号,就可以做出...

一般采用什么样的电气软件,才可以生成自动清单和排版图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