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师傅们大理石切机自动化的PLC的编程怎么弄啊

楼主(2014-04-25):
刚刚接触PLC弄不大清楚,懂大理石切机用PLC自动化的指导下

网友A:
不是一句两句说清楚的。简单说,1.控制转速,二控制行程。。。

网友B:
按照流程进行编程就行了。

按部就班。

网友C:
 这个设备运行程序不是一句两句说清楚的。

1,你要有设备运行过程思路

2,你在知道现场注意什么,有哪些控制量

3,大理石切割一定会有用过速度控制系统

4,切割设备的安全系统,所有快速急停功能,双手安全操作==

网友D:
除了PLC本身之外,需要了解的东西还很多

网友E:
必须要知道生产工艺才行。

网友F(2014-08-27):
BM的拉锯是用普通接触器电路做的控制系统,进给使用变频器,测速是数显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