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TPC伺服驱动器

楼主(2014-04-25):
    型号是STPM116的,有两台,控制器是EPC-1800的如图

编码器是六线的,现在没有产品说明书,电机也分不清UVW,请问编码器这6跟线应该对应接在哪个点上

网友A:
亲,这是一款电机加装编码器成的伺服。编码器的六线A/B/Z和电源相应接上就好。建议拆开电机额编码器护罩,里面肯定有一个整合的编码器,就像欧姆龙的那种,看看印在上面的接线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亲,这是一款电机加装编码器成的伺服。编码器的六线A/B...

 郝大侠,关键我看了他们网上的一个视频,那个视频中编码器那边的接口是没有连接的,他那个应该只是步进电机,而我现在的电机是带编码器的,他那个视频中,左边的应该就是控制器,就跟我下面发的图差不多的东西,但他控制器的信号线没有接到驱动器上,这是为什么,难道那个驱动器上的信号信是从别的控制器来的?我就这里没想懂

这个是我控制器的图,难道DB26不是脉冲发送口?

所以视频中左边的盒子根本不是控制驱动器的?只是个网络转换用的?我这个最后还要连电脑,靠电脑检测来着。

下面是视频地址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jAyOTc1OTE2.html

麻烦郝大侠帮我看下,谢谢啦~~~

网友A:
下面的这个我压根看不出是啥步进电机驱动器啊~好像真是485的集线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面的这个我压根看不出是啥步进电机驱动器啊~好像真是4...

这个是我用的控制器,脉冲点用的4 5 6,共正极5V,STPM116上14点和15点是脉冲点,但我不知道他们的共用的是哪个点,我应该怎么接线,望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