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在维修诊断中的应用

楼主(2014-04-25):
  作为维修人员,在诊断车辆故障时如何快速准确地捕捉到异常现象并找到原因,是解决问题的关键,而示波器则是帮助维修人员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帮手。在此结合示波器在维修诊断中的应用进行简要分析。

  1.数字示波器在汽车维修中的作用

  汽车电子设备的有些信号变化速率是非常快的,变化周期达到千分之一秒,通常测试仪器的扫描速度应该是被测信号的5~10倍。许多故障信号是间歇的,时有时无,这就需要仪器的测试速度高于故障信号的速度。数字示波器可以满足这个速度要求,它不仅可以快速捕捉电路信号,还可以用较慢的速度来显示这些波形,以便维修人员可以一面观察,一面分析。它还可以用储存的方式记录信号波形,可以倒回来观察已经发生过的快速信号,这就为分析故障提供了极大方便。无论是高速信号(例如:喷油器信号),还是低速信号(如节气门位置变化及氧传感器信号),用示波器来观察可以从波形中发现端倪。示波器就像一把尺子,它可以测量计算机系统工作状况,通过示波器可以观察到汽车电子系统是如何工作的。

  2.示波器在汽车故障案例中的应用

  当汽车的电子设备或线路出故障时,就需要维修人员着手采集所有相关的数据。示波器能显示电路中电子运动的轨迹,其方法是将电压随时间的变化以曲线的方式显示出来,所示电压的大小取决于电路中的电流和电阻。根据示波器上电压随时间变化的情况,就可以判断电路中到底出了什么问题。要使示波器发挥出最大的功效,就需将所采集到的波形进行对比。

  在此列举一例,说明示波器是如何帮助我们查找故障原因的。

  东风本田思域间歇性熄火的诊断

  一辆2006年款的本田思域1.8VTi轿车,故障现象是间歇性熄火。将示波器连接到发动机控制单元的几条线路上。图2中红色线(通道2)是凸轮轴位置传感器信号,绿色线(通道3)是曲轴位置传感器信号,蓝线(通道4)、白线(通道5)、紫线(通道6)以及桔黄色线(通道7)分别是4个喷油器的控制信号。这组波形是示波器在发动机即将熄火时记录下来的。请注意,这时喷油器的喷油顺序已经乱了,紫色和桔黄色线显示喷油器控制信号出现同时喷油的现象。另外,桔黄色线所代表的那一个喷油器相对于其他喷油器来说,在同一段时间里已经开启2次了。有一点很重要,这就是红色线所代表的凸轮轴位置信号和绿色线所代表的曲轴位置信号此时并没有问题。既然已经有了这些信息,我们就来分析一下,以便为下一步的故障排除找出线索。

  发动机控制单元的2个主要的定时信号是凸轮轴位置和曲轴位置的输入信号,这2个信号都正常,没有故障,所以可以确定不是这2个信号导致喷油不正常故障的。一旦喷油器喷油顺序错乱以及开启次数增加,就说明发动机控制单元处于一种清零的状态。控制单元的清零是内部时钟或定时信号的错乱造成的。内部时钟或定时信号是程序用来计时并在确定的时间内发出工作指令的。当定时信号或逻辑电路的时间信号出问题时,控制发动机主要功能元件的程序就会出错,其结果就是出现行驶性故障。发动机控制单元进入清零状态通常有下列几种原因:内部时钟错误、输入定时信号错误、供电或接地电路故障以及干扰信号进入发动机控制单元。

网友A:
示波器可以说是维修设备中的最常用的仪器

以前都是大体型的。

现在都是手持型的,现场检修很方便,不过价格不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