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1N的代替型号

楼主(2014-04-25):
三菱的FX1N应该有新型号代替了吧,原FX1N的有几个点坏掉了,三菱有新型号代替而不用换端子接线的吗?

网友A:
楼主你好

新型号FX2N的估计可以替代,但是新机子,你还是要把程序搞进去啊

网友B:
老的还可以买到,新的叫FX3GA. qq:57577105

网友C:
1N的升级版3U,但点数不一样。

网友D:
没有十全十美的   不是这么不行就是那么不行 还是以最小代价 最省事的办法解决处理吧

网友E:
难到不能维修了吗?不行就换一台。

网友F:
FX2N的替换型号:FX3U

FX1N的替换型号:FX3G

网友G:
亲们,难道你们不关注官网么?FX2N型号全面停产了,替代型号官网都发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