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MODBUS通讯,PLC停止后,再启动为什么就通讯不上了

楼主(2014-04-25):
西门子226跟安川变频器,走MODBUS通讯,PLC停止后,再启动为什么就通讯不上了

网友A:
程序上来看看先。没人动过变频器吧?

网友B:
不会是断电丢失了程序吧

网友C:
很可能就是断电丢失造成的。

网友D:
看看s7-200的断电保护相关知识,尽量避免下次错误重犯

网友E(2018-10-10):
先看下是否断电丢失程序,再判定硬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