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电动机启动就过电流的故障判断及处理

楼主(2014-04-25):
       费了好大劲的,重新下了多个绕组的2500kW电动机终于修好了,20日终于拉到现场安装完毕,15:10开始试电机了,微信群不停的滴滴响,本以为是好消息,原来只是不停的有坏消息:----跳停了,然后现场人员不停的忙乎着,找高压柜的电工来开门查看跳停故障原因—过电流了,然后开始怀疑电动机是不是没修好,又测试了电动机绝缘,绝缘是好的,17:44分又开始试了,然后启动时候又过电流跳停、CT故障,然后又安排拆电机盖检查,安排继电保护人员检查CT及继电保护装置是否正常,然后半夜1点46分还是发来消息故障依旧,,虽然我睡的很安稳,但是我知道明天肯定不安稳,虽然这个事情已经不在我的工作范围了,但是我知道肯定会有人会打电话骚扰我的,到凌晨6:58分,现场的负责人终于憋不住了,越过他的领导,给咱来了个电话,告诉我试车情况:启动时候电动机电流达900多,然后转一会200A,然后就跳停了,我告诉他—这个启动电流大,肯定是启动电阻没投进去,在同步机控制上叫灭磁系统的灭磁电阻,就在转子那上面的,和旋转励磁模块在一起的,然后该吃饭吃饭去,上班后再说。既然已经被吵醒了,洗洗咱也该上班了,然后上班后据说公司装备部的人员一起来开会讨论研究这个问题,偶没接到通知,不愿意得罪人,只能在那附近车间晃悠,然后终于被某领导发现了,然后他说你得去帮忙,开会讨论的很激烈,还没弄出方案,被拉进去会议现场,然后某些人在高论—那控制触发的时间是不是设定不对,可以调整么?有人答复—这个开起来无法检测和判断。我心底里面挂凉挂凉的,就这样开会,何时是个头啊,同步电动机启动的基本原理都不懂的,居然可以在那不停的责问现场人员?据说是官大一级压死人,哥等着退休了,可不吃这一套,从旁边的人手里拿来早都打印好的图纸(好像10几个人,人手一份的),然后问一句—你们告诉我启动的时候到底是不是过电流,几个人答复就是过电流,然后就告诉他们那就查启动电阻RF为啥没投入或者电阻是不是烧坏了,其他不用讨论了,现场拆开检查看看,至于啥触发动作整定时间(下图的T4),这个真没有,启动后有感应电压才动作,没感应电压就不动作,低于多少自动关断的。

       散会了,去现场,按照我的要求来拆,5分钟后发现有地方有猫腻了,本来应该绝缘的地方居然没有绝缘套管了,造成的后果就是上图的L1和L2是短路的,那意思没法接进励磁,等于把这个电动机变成了异步电动机直接启动了,这启动电流不变大才怪呢。就是下图拆开了螺丝的那地方,而且有个连接螺杆已经烧糊了。

     既然发现问题了,处理就简单了,加工绝缘套管套上,坚固即可,加工件到来之前,专门测量了下那些电阻是否正常,标称是0.5欧姆一个,那9-8之间是3.5欧姆,9-5之间是0.5欧姆,5-7之间是4欧姆,完全正常。更换完毕,试车--第一次跳停,马上开启第二次就正常运行了,这个过程有点奇怪,不过停现场操作工说--这个情况已经很久了,都是要连续启动两次才能开启这个电动机,看来微机保护有问题了,是设定值还是啥?待查明后公布。

           处理完毕试车前的图片如下:

网友A:
走走哥的好贴,先顶一个。

期待后续。

网友B:
走走兄  修的都是大型玩意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走走兄  修的都是大型玩意儿

而且不是一般的大········

楼主:
老了,只能干干大老粗的活了。

网友D:
“据说是官大一级压死人,哥等着退休了,可不吃这一套。”

网友E:
我也维护过同步电动机,俄罗斯产的,出过最大的故障是转子断条,这帮傻瓜强投励磁--直接同步启动,整个楼板都在颤抖,真是无知者无畏呀!

网友F(2014-06-08):
很想知道要二次启动才能真正启动的原因。是不是大型电机重点保护,继保过电流值会偏小。但电机启动时稍有负载就会启动过流。

网友G(2014-09-11):
我们这里新上两台6900KW的同步电机(高线用的精轧机组),柜子是西门子的,电机是上电的。这方面知识欠缺的很。得向师傅们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