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变送器压力计的选用和安装

楼主(2014-04-25):
  为了使压力变送器压力表在生产过程中能起到应有的作用,首先要正确地选用和安装压力计。

  1)压力变送器压力表的选用

  压力表的选用应根据工艺上提出的要求,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合理地进行种类、型号、量程、精度等级的选择。主要考虑以下三个方而。

  (1)确定仪表最程根据被测压力的大小来确定仪表量程。为了延长仪表的使用寿命,避免弹性元件因受力过大而损坏,同时弹性元件应工作在弹性范围内,以保证测量的精度。在选择压力表的上限值时应留有充分的余地。一般在被测压力稳定的情况下,最大工作压力不应超过仪表上限值的2/3;测量脉动压力时,最大工作压力不应超过仪表上限值的1/2;测量高压时,最大工作压力不应超过仪表上限值的3/5。

  为了测量的准确性,所测压力值不能太接近仪表的下限值,即仪表的量程不能选得过大,一般被测压力的鼓小值不低于仪表量程的1/3。

  (2)选取仪表的精度根据生产上所允许的最大测量误差来确定仪表的精度。选择时,应在满足生产要求的情况下尽可能选用精度较低、经济实用的压力表。

  (3)仪表类型的选择选择压力表时要考虑被测介质的性质。如温度高低,粘度大小,脏污程度,易燃易爆及是否有腐蚀性。还要考虑现场环境条件,如高温、潮湿、振动、电磁干扰及现场安装条件等。还必须满足工艺生产提出的要求,如是否需要远传、自动记录或报警。

  例如,普通压力表弹簧管的材料是铜合金,而氨气对铜有极强的腐蚀性,因而氨用压力表的弹簧管采用碳钢。又如,氧用压力表禁油,它与普通压力表在结构和材质上完全一样,但要严格避免接触油类,因而不能像普通压力表一样采用变压器油作为工作介质,如发现有油污,使用前必须用四氯化碳反复清洗。

  2)压力表的安装

  必须正确地安装压力表,否则会影响测量结果的准确性和缩短压力表的使用寿命。

  (1)测压点的选择所选择的测压点应能代表被测压力的真实情况。

  ①要选在被测介质直线流动的管线部分,不要选在管路拐弯、分叉、死角或易形成漩涡的其他地方。

  ②测量流动介质的压力时,应使取压点与流动方向垂直,消除钻孔毛刺。

  ③测量液体压力时,取压点应在管道下部,使导压管内不积存气体:测量气体时,取压点应在管道上方,使导压管内不积存液体。

  (2)导压管的铺设

  ①导压管粗细要合适,一般内径为6-10 mm,长度应尽可能短,一般为3-50 m,以减小压力指示的迟缓。如管长超过50 m应选用能远程传送的压力表。

  ②当被测介质易冷凝或易冻结时,必须加装保温热线管.

  ③取压口到压力表之间应装切断阀,以备检修压力计用。切断阀应靠近取压口。

  ④导压管如果需水平安装,应保证有1:10~1:20的倾斜度,以利于积存于其中的液体(或气件)的排出。

  (3)压力表的安装

  ①压力表应安装在易观察和检修的地方。

  ②安装地点应力求避免振动和高温影响。

  ③测量蒸汽压力时应加凝液管,以防止高压蒸汽直接和测压元件接触。测最有腐蚀性介质压力时,应加装有中性介质的隔离罐。

  总之,针对不同的情况,如高温、低Ma .腐蚀、结晶、沉淀、粘稠介质等,采用相应的防护措施。

  (4)压力表的连接处应加密封垫片一般(温度低于80℃及压力低于2 MPa )用石棉纸板或铝片,温度和压力更高时(压力50 MPa以下)用退火紫铜或铅垫。另外还需考虑被测介质的影响,例如测氧气的压力表不能用带油或有机化合物的垫片,以免产生爆炸:测量乙炔压力时禁止用铜垫。

  (5)为安全起见,测录高压的压力计除选用有通气孔的外,安装时表壳应向墙壁或无人通过之处,以防止意外。

网友A:
我们可靠的产品,先进的技术,优越的方案和热忱的服务与您共同追求卓越,和谐共赢。

                                            ——瑞士keller